U钻的效率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17):
960线轨机 BT40主轴 主轴电机11KW  用44的U钻钻孔 材质为球墨铸铁 孔的厚度为30MM 转速500 进给只开到25 加工中打开系统监视表主轴负载量是40%  效率稍慢 请教高手能否做出更好的调整?感激不尽!

网友:
换台BT50的设备,你可以开到进给量200以上。

网友:
钻35后镗孔

网友:
我们的BT50主轴U钻打45钢件,切削速度选到150米/秒,进给70-80毫米/分钟,加工的孔质量非常好,你参考一下可以提高切削速度和进给量试试。

网友(点评):
它的是球墨铸铁。

网友:
你这是小马拉大车啊。小批量的话,就用立铣刀螺旋插补铣吧,大批量就上BT50的干吧。

网友A:
转速1157R/MIN 进给116mm/min 所需功率5.3kw。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U钻。你可以试试这个参数,应该可以啊

补充内容 (2013-4-18 22:55):
上面不是说--用44的U钻钻孔 材质为球墨铸铁

网友(点评):
各家钻头槽型和材质涂层不同的,怎么可能随便乱试,你的参数基于什么被加工材质什么孔径什么刀具材质?

网友(点评):
太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1157R/MIN 进给116mm/min 所需功率5.3kw。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U钻。你可以试试这个参数,应该可以啊

一千多转 进给一百多 你钻什么材料 多大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千多转 进给一百多 你钻什么材料 多大的孔

上面不是说--用44的U钻钻孔 材质为球墨铸铁

网友(2013-07-04):
用BT50大扭矩主轴,要效率必须要高压力主轴贯通冷却;即刀具中心出水

网友:
冷却很重要
你的机器,刀具大家都不知道,能找出合适加工速度的只有你,所以慢慢尝试提高转速和进给吧,实验总是有成本的,特别的U钻这种东西。。。。

转速可定是可以提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