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孔编程,请教

楼主(2013-04-17):
2米*2米的钢板上开一个椭圆孔,长边半径400mm,短边半径310mm。但是椭圆孔与水平线有一个20度的角度。如何编程?水平的椭圆孔我会编程,有角度的怎么改。用数控镗铣加工。

网友A:
你的机床 支持G68旋转坐标系嘛?   水平的编  前面加一个旋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床 支持G68旋转坐标系嘛?   水平的编  前面加一个旋转就行了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床 支持G68旋转坐标系嘛?   水平的编  前面加一个旋转就行了

查了查编程手册,没有G68指令。只有坐标变换G49,G47指的是在斜面上加工。平面坐标转动好像没有。系统是fagor8055i 的。还有什么办法。改变起始角度和终止角度行吗?能不能给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查编程手册,没有G68指令。只有坐标变换G49,G47指的是在斜面上加工。平面坐标转动好像没有。系统是f ...

坐标系不能旋转,让工件旋转呗…用百分表打工件表面,根据坐标再用三角函数求角度

网友B:
不用旋转工件那么麻烦  如果你会宏编椭圆 应该能想到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旋转工件那么麻烦  如果你会宏编椭圆 应该能想到怎么做

是个数学问题了…椭圆旋转后的公式!

网友(点评):
宏加工非圆曲线本就是利用公式编程 就是旋转后麻烦点 可以百度一下 椭圆旋转公式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到了。发个的系统模型旋转用G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