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问题,我和领导杠了

楼主(2013-04-17):
我们厂里有个45T的扬锻冲床,把模具调好后打一段时间出的零件尺寸变大,就得把滑块下调才能到要求的尺寸,我说是曲轴那边问题,我们领导就任务是滑块问题,我们俩那个对,或其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
没凭没据的瞎扯。

又是一个问题不说清楚的帖子。

网友(点评):
知道了什么是没头脑和不高兴

网友:
你在领导面前这么认真,我很为你的饭碗担忧啊……

网友:
坚定 的说是模具问题,或是模具安装问题。比如垫板下面没有清理赶紧,或是上模没有安装到位,还有就是模具问题了,用料偏软,在经过生产磨损后shangxiamo间隙变化

楼主:
我们把模具用到别的机器上没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楼主脾气大啊

网友:
在整个冲压力封闭系统的所有部件都有可能。如果有下死点监测器,就可以区分是模具问题还是设备问题

网友:
楼主就是个倔脾气 。

网友:
1 滑块球头有间隙,跑多了会松,锁紧块出问题
2 工作台板变形,

网友(2013-05-17):
不懂,我只来顶贴

网友:
冲床主要在滑枕间隙,和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