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怎么画这个齿轮啊

楼主(2013-04-17):
求如图齿轮的画法,proe立体图,求画好的文件

网友:
我记得51自学网里面有这个教程的

网友:
帮LZ做了一个,是proe4的版本,把扩展名改成zip再解压

网友:
齿轮都有软件自动生成的了

网友:
一言难尽啦,你会用PROE画个齿轮没什么问题吧,PROE可以数字建模的啊。我现在用的Inventor都可以自动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