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刀片和数控刀片区别?

楼主(2013-04-17):
我没有接触过数控刀片,今天刀片供货商把我问蒙了,机加刀片和数控刀片有什么区别? 请帮忙!

网友:
数控刀片一个通用性强   机夹刀片应变好,   一个有涂层 一个没图层   一个耐热好 一个耐热差

网友:
卖刀片的一定把焊的刀片叫做机加刀了,数控刀片理解为旋螺丝的刀片。

网友A:
机夹刀就是为了区别焊接刀的啊,难不成是为了区别手工刀的?机夹刀就是数控刀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夹刀就是为了区别焊接刀的啊,难不成是为了区别手工刀的?机夹刀就是数控刀具啊。

传统刀片4160611 419  316等等铣床刀片也叫机夹刀哦

网友(点评):
四方形铣刀片?那种刀片也可以用在数控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统刀片4160611 419  316等等铣床刀片也叫机夹刀哦

41605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统刀片4160611 419  316等等铣床刀片也叫机夹刀哦

那也不能叫数控刀吧

网友:
现在好多卖刀的都不懂刀具,别全相信他们,我们做数控的通常称将可更换刀片的刀具和用螺丝锁紧的刀具称为机夹刀具或者数控刀具(数控机床使用的刀具),其他刀我统一称为焊接刀,列如焊接车刀,焊接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