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只有6米的30车床,如何加工10米的丝杠?

楼主(2013-04-17):
我厂只有6米的30车床,如何加工10米的丝杠?分开段车行吗?有经验的老师教教我。

网友:
确定工件毛坯外圆或成品外圆小于主轴内孔就能加工。

网友:
应该可以两头接车的。

网友:
绝对分段车....

网友:
好大的丝杠

网友:
外径小于主轴孔就可以分段加工

楼主:
接头处好好找正吗

网友:
条件1主轴内孔大于丝杠大径 2卡具二次装卡同轴度 3尾座,跟刀架的调整  4刀具每次尽量加工完整根丝杠再更换    注意掉头后刀具的调整   一般的车工应该都可以

网友:
可以掉头车的。

网友:
分段接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