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数控机床Z轴配重装置设计方案--如何实时控制气缸的出力?

楼主(2013-04-17):
如题,如图。
之前考虑过用液压撑杆来配重,但液压撑杆在最大行程和最小行程时的出力不一样大,配重失去意义。现考虑用空压机作为气源并通过实时调整气缸的出力来达到配重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实时控制气缸出力的问题。

已知有一种氮气配重方法稳定可靠,但成本高,因此放弃。
现只要求如何实时控制气缸在不同行程内的出力,负载的重量、加速度、惯量等一切不计。
求解,谢谢!

网友:
可以用一弹簧或者气弹簧来抵消液压撑杆(应该也是气弹簧)的力变化问题

网友:
世界最大的气动元件工厂SMC为你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具体咨询当地印业所

网友:
个人思路供参考:
1.气缸的出力是随着工作气压的变化而变化,方法是在气缸进气口加一个减压阀,通过调节减压阀改变工作气压,气缸输出力就随着变化,而且可以实现线性比例变化。
2.楼主说的要实时控制,不知具体要是怎样的?但我知道有两种改变输出力的方法,一种是随时用手去控制,另一种是加电器件自动变化。

网友A:
可不可以在汽缸上腔加装一个背压阀,你的这个配重装置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上腔,你的负载下降的时候汽缸上腔背压阀打开泄压,背压阀来控制负载的下降,负载起升用一个节流阀来恒定压力就可以办到,另外你的汽缸两腔都要安装节流阀,如果行程不长的话可以借助真空原理简单实现控制。ps 背压阀如果可以自动控制就最完美了,你设定的力量和负载的力量基本一致就好,找一个好一些的机械工程师试试用单向阀可不可以简单替代

网友:
这个好,研究机床配重适时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在汽缸上腔加装一个背压阀,你的这个配重装置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上腔,你的负载下降的时候汽缸上腔 ...

请问背压阀是什么概念?
节流阀效果不明显。
也许我不表达得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怎样控制气缸的活塞在有效行程范围内,让活塞的两端面所受到的气源压力基本一样大,从而使得缸杆在两个运动方向上的任意点上的出力基本均衡。

网友:
好像现在大型机床比较流行的配重都是用液压配种的吧?我见过很多台湾日本的龙门加工中心铣头,镗铣头都是用液压缸做平衡的。

网友:
加一个带溢流阀的调压阀做背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