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件如何看出好坏?

楼主(2013-04-18):
最近公司定做了一批铸铝,但做出来的铸铝质量如何,在我们没有专门检验仪器之前,应该如何去判断它的质量?

网友:
加工后就能知道好坏了

网友:
尺寸是否达标
还要注意表面的一些缺陷

网友:
加工出的表面质量,针孔等等。做试棒拉拉,机械性能如何?

网友:
做铝件,尤其小批量的,一定要到现场,看冶炼与浇铸,否则,没有办法控制,

首先,新铝锭要够,小公司都是用‘废杂铝’,导致成分复杂,杂质多,这样,后期怎么办都不行,

材料合格以后,热处理要准确,比如T5处理,要严格按工艺,

我做出口铝件的,对这个很重视,你也可以严格控制工艺流程,基本就不会有毛病了,自己不控制,大撒手,那个东西就一定不行,国内就这样

网友:
我之前检测过,用扫描电镜(SEM),找有这东西的大学做的,不要发票就一百块钱。成分很杂,基本上是锌铝和硅铝的混合物,还有百分之一的铁。铸铝一般有四种,镁铝,铜铝,锌铝和硅铝。要选择合适的牌号,镁铝可以参考国外的标准

网友A:
气孔,砂眼,裂纹等,有密封要求的需要探伤等,表面毛刺,表面缺陷等都是外观检要关注的
性能,化学等就得实验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孔,砂眼,裂纹等,有密封要求的需要探伤等,表面毛刺,表面缺陷等都是外观检要关注的
性能,化学等就得 ...

专业水准

网友B:
未到现场进行过程控制,很难控制好质量,最好的是从材料进开始追踪。
既然产品已做完,那就先抽样,搞一件先去光谱,这个是必须的,我们宁波做压铸的,你要是不检材料成份,很容易悲剧。
接下来省点钱,从产品中随便抽几件,开切吧,拿锯床把产品切切切,能切多少就切多少,主要部位一定要切,看看里面缺陷。
然后再找几件,搞几瓶渗透剂和显示剂,表面喷一下,看看缺陷情况。
如果客户有特别要求的,再找人借便携式x光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未到现场进行过程控制,很难控制好质量,最好的是从材料进开始追踪。
既然产品已做完,那就先抽样,搞一件 ...

仁兄 请教一下
渗透剂和显示剂能够检测出内部缺陷么?比如缸体或缸盖的泄露(肉眼分辨不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仁兄 请教一下
渗透剂和显示剂能够检测出内部缺陷么?比如缸体或缸盖的泄露(肉眼分辨不出的)

看不出,只能看表层浅显处,铸件很多地方不加工,表面缺陷只要轻轻加工一下就可以看见,但为了铸件完整,就采用喷剂了。x光探内部为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只能看表层浅显处,铸件很多地方不加工,表面缺陷只要轻轻加工一下就可以看见,但为了铸件完整, ...

谢谢 ,磁粉探伤你有接触过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磁粉探伤你有接触过么?

听过,自己没做过,超声波用的比较多,你到底用仪器还是不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过,自己没做过,超声波用的比较多,你到底用仪器还是不用啊?

目前我们没有仪器测量,你知道超声波测量的原理,或哪有好的设备可以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们没有仪器测量,你知道超声波测量的原理,或哪有好的设备可以购买

超声波比较便宜,一般企业都配,但这玩意只能做大概测试。原理问卖家吧,操作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