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这个报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18):
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打开这个文件,看看里面报什么错。

网友B:
你到百度搜索下这个什么意思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这个文件,看看里面报什么错。

这个文件要怎么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百度搜索下这个什么意思再说

百度过了,不过还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
那你得找个专业的技术人员问下了,这个一般人可能解决不了

网友A:
你将环境变量设置
ANS_OLD_ATTACH=1
或者将32位改成64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环境变量设置
ANS_OLD_ATTACH=1
或者将32位改成64位试试

环境变量设置过了,还是不行啊,怎么把32位改成64位?要换系统?

网友A:
换个系统啊,装个64位的。
你做什么操作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啊,装个64位的。
你做什么操作出现这个问题的。

嗯,我重装了一下系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