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中的轴测图如何改变角度

楼主(2013-04-18):
在工程图中插入轴测图时角度总是不是我想要的,请教大师应该怎么调整角度

网友:
3D摆好角度,在orientation选项卡里存一个的view,,然后在工程图插入轴测图的时候选择自己存的view.

网友:
用2楼的方法,或者在工程制图里也能调整:具体如下:选取定向方法,角度,选择基准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