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注释更改问题

楼主(2013-04-18):
Pro/E工程图中的已有注释如何更改,怎么注释选不中啊

网友A:
工程图模式下。选项卡要换到“注解”,才可以进行注释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模式下。选项卡要换到“注解”,才可以进行注释编辑。

是的,proe中视图,标注,画图等等都是在不同的界面下,直接点击其中相关的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