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高速轴承尺寸

楼主(2013-04-18):
最近有个产品想更改设计,需要增加个高速轴承,在网上找了好久就是找不到符合要求的轴承。
请帮帮忙,先谢啦。
 轴承要求: 内径   大于7             小于等于14
                   外径   大于等于18    小于等于26
                   厚度  小于等于13
转速最低13000

网友:
轴承类型?转速最低13000,最高呢?润滑方式?

网友:
这个问题,哈哈
普通深沟球轴承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SKF的转速基本在50000以上。

楼主:
这个轴承是装在减速后的轴上的,没减速前转速在40000左右,减速后大概在13000-16000

楼主:
各位大大,你们到是给个尺寸和型号啊

网友(点评):
我二楼的问题你不回答,我没法选轴承。

网友(点评):
如果你选不出轴承类型,那把详细工况发上来。受力,是否要调心,轴向是否有浮动要求.....

网友(点评):
最高在30000左右,最好是双密封的,其他没有要求

网友:
给你个样本  上面有型号 尺寸  转速    自己选  或者加我QQ382353099  我给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