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宏程序求教

楼主(2013-04-18):
在机床说明书里看见关于G81 G73 G76等固定循环的宏指令,里面有很多如IF [#30]GOTO1...而不是我们平时见的IF [#28 GT  XX  ]GOTOx....想请教高手,那是什么意思,没有比较值呢?#30是怎么给它赋值的?了解这个的高手请多指教....

网友A:
说明书宏程序篇有很详细解释...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宏程序篇有很详细解释...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那本说明书只有那样的一段程序,没有别的啊,我琢磨了好久,都没有想到答案,希望大哥能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动脑。

能给点提示吗?我就是找不到方向....先谢谢大哥了

网友B:
都是在蛋疼中度过的。没什么捷径。这是在迷失方向中乱撞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在蛋疼中度过的。没什么捷径。这是在迷失方向中乱撞撞出来的。

算了

网友:
看起来,很是高深的样子噢!!!

网友:
既然都不知道 就只有一个方法  上机床测试  留好安全距离  一步一步走 总能走出来

网友C:
这个IF[#30] GOTO1我的理解是当#30为1时则跳转到N1,不为1则不跳转。当然这只是个人理解,我不晓得正确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IF[#30] GOTO1我的理解是当#30为1时则跳转到N1,不为1则不跳转。当然这只是个人理解,我不晓得正确与否

的确是这样,但是,#30的值是如何来的呢?

网友D:
什么书?好像很多格式都是不对如##5,这应该都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书?好像很多格式都是不对如##5,这应该都是不对的

就是机床系统说明书,三菱M70,那个就是G81的程序,我都琢磨了好久,不明白那些是什么 意思,很多局部变量根本不是我们平时接触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