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设备内部散热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18):
如题;类似自动售卖机,例如放在赤道附近国家时,夏季温度过高,可能影响设备正常运行,请问怎么样做到散热?

网友A:
在赤道附近,要加一个小空调,因为散热片没什么用了,

露天放置的LED大屏就是这么处理的,后面有一大片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赤道附近,要加一个小空调,因为散热片没什么用了,

露天放置的LED大屏就是这么处理的,后面有一大片空 ...

有相关资料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相关资料么?

这个不必有什么相关资料,你要自己先计算了箱子里面的发热,有多少热是可以从箱壁散掉的,剩余热量要靠空调散热,计算了这个数据,你就知道了,一般民用的,你可以找空调厂,让他们用‘窗机’给你改造一个就可以了,你自己做一下防雨处理就可以用,

以前我有一批设备在东南亚用,也是自己改造的,用的1P的窗机,里面加过滤,外面自己做的‘双层防雨百叶’,效果还不错,你定空调的时候,告诉厂家,要‘湿热带型’的,注意这个就是了,

网友:
2266998
很有经验,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必有什么相关资料,你要自己先计算了箱子里面的发热,有多少热是可以从箱壁散掉的,剩余热量要靠空 ...

现在没量,估计空调厂家也不给做的。在网上查到机柜空调,貌似可用

网友(2019-03-14):
关键是要则么计算发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