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退刀槽

楼主(2013-04-18):
螺纹退刀槽不是应该在车螺纹之前做,防止撞刀吗?为何我们厂的黄铜零件在螺纹之后做?仅仅为了去除毛刺吗?合理吗?

网友:
通常情况下有两个作用,以前普车做螺纹的时候留退刀槽是给操作者一个退刀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螺纹和螺母配合的时候螺母可以拧通全部螺纹...

楼主:
谢谢,可是我的问题不是退刀槽的作用,而是退刀槽与车螺纹的加工顺序,退刀槽为何在螺纹加工好之后做呢?

网友A:
好像数控车螺纹就可以不用退刀槽。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公司的阀盖数控车就不用退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数控车螺纹就可以不用退刀槽。

产品设计图纸有退刀槽,安排工序可以先车螺纹再切槽吗?

网友(点评):
具体工艺非我所知,我所知者,唯画图而已。

网友B:
直螺纹如果需要用到整段螺纹的,就必须要有退刀槽,在螺纹车之前还是之后加工都可以。至于锥螺纹,因为无需用到整段螺纹,所以不需要退刀槽。

网友:
就像一楼说的那样,退刀槽就两个作用。但是现在加工螺纹使用的设备,大部分都是数控车床,能够实现自动退尾,那么退刀槽的主要作用,就是保证螺母顺利通到螺纹根部。针对你说说的情况,工厂考虑到去毛刺,完全可以先车螺纹,再车退刀槽。

网友:
加工顺序是先加工好退刀槽,在行加工螺纹

网友:
如果退刀槽不只是退刀槽 还要加密封圈的话就要后车槽去掉毛刺 要是简单的退刀槽 先车后车就无所谓了

网友:
退刀槽不就是为了保护车刀吗,工序反了不就是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求大神解释啊

网友:
先不切退刀槽是不是为了保证待加工件的刚度,保证切削加工的精度。待工件加工完成后,切个退刀槽,以实现螺纹和螺母配合的时候螺母可以拧通全部螺纹。

网友:
七楼是正解!

网友:
这样是为了以后装配时可以把牙扭到底

网友:
七楼加九楼的回答相加就比较全面了

网友:
便于加工,精度尺寸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螺纹如果需要用到整段螺纹的,就必须要有退刀槽,在螺纹车之前还是之后加工都可以。至于锥螺纹,因为无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