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心轴的校核

楼主(2013-04-18):
大家好,我是新手一个,在做毕业设计,是有关旋耕机的
现在遇到个问题是我现在有两个空心半轴,半轴一端是内花键  另一端是配合轴承的,这样的空心轴进行弯扭校核的时候怎么算呢,就是如何算弯矩呢,动力输出轴是通过花键与轴进行配合的,是不是只进行扭矩的校核就可以了呢?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我去,F5都快按坏了,结果是个这。。。。。。。

网友(点评):
管理员应该严厉打击这种回复,而不是怀疑认真看问题的人。。。 你的轴在轴承处是不是承受径向载荷呢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无径向载荷,因为只受扭矩

网友B:
旋耕机,工作的时候应该除了扭矩还有弯矩吧,,,另外好好看看材料力学,有公式的。

网友C:
我个人觉得这种空心轴传递扭矩可以
最好通过结构设计减少其受弯矩的可能  变形了会影响花键的传动
就跟变速箱为什么输出级要远离末级齿轮 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耕机,工作的时候应该除了扭矩还有弯矩吧,,,另外好好看看材料力学,有公式的。

感觉这种机械应该不可能只受扭矩的,但是分析时又找不到弯矩出现的地方,也可能很小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觉得这种空心轴传递扭矩可以
最好通过结构设计减少其受弯矩的可能  变形了会影响花键的传动
就跟变 ...

什么样的结构设计可以减小呢,求大神赐教啊

楼主:
早起继续顶顶自己的帖子,还木有解答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结构设计可以减小呢,求大神赐教啊

个人觉得可以参考汽车驱动车桥的结构
那个结构是弯矩靠桥壳承受
而驱动是靠里面的芯轴  芯轴套在桥壳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可以参考汽车驱动车桥的结构
那个结构是弯矩靠桥壳承受
而驱动是靠里面的芯轴  芯轴套在桥壳 ...

哦这样啊  我去找下看看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