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与齿轮的配合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18):
现在中间的小齿轮Z是32,但是从图上看是不对的,请问怎么来算呢,应该是多少齿呢,谢谢了!!

网友A:
就是32
1.5*144=216;216/2=108;
1.5*56=84;
108-84=24;24*2=48;48/1.5=32

网友:
图上也是32齿

网友B:
从你给的示意图上来看是33的可能性要比32的可能性大,其实中间齿轮32,33,乃至31都有可能 ,要弄清楚是多少个就要知道 速比,转速等,你有其他部件图的话也可以看看行星轮是不是平均分布。我说是33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建立在均布的基础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32
1.5*144=216;216/2=108;
1.5*56=84;

但是120度放三个齿轮以后,为什么会出现齿对不上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给的示意图上来看是33的可能性要比32的可能性大,其实中间齿轮32,33,乃至31都有可能 ,要弄清楚是多少 ...

真实的齿轮怎么会差那么多呢?

网友(点评):
这两张图片不是一套吧,怎么差这么多。如果行星齿轮和中间那个同心的话理论计算就应该是32,加工误差不可能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实的齿轮怎么会差那么多呢?

是同一副

网友:
同意四楼啦!其实如要知道中间轮的大小就要知道转速和传动。图示齿轮副采用了变位齿轮了。

楼主:
最终,小齿轮为32齿角度为112.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