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专利:我写的专利说明书

楼主(2013-04-18):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包括底板、安装于底板上的电机、与电机同轴连接并由电机带动旋转的切刀,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于底板上且分别带动切刀进行垂直和水平运动的垂直调节机构以及水平调节机构、带动切刀进行左右旋转的左右旋转机构以及带动切刀进行前后旋转的前后旋转机构。本实用新型可以进行多角度调节且适用范围广泛、工艺效果佳。

1、一种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包括底板、安装于底板上的电机、与电机同轴连接并由电机带动旋转的切刀,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于底板上且分别带动切刀进行垂直和水平运动的垂直调节机构以及水平调节机构、带动切刀进行左右旋转的左右旋转机构以及带动切刀进行前后旋转的前后旋转机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刀包括位于切刀下端圆周上的左右旋转中心,左右旋转机构带动切刀以所述左右旋转中心为中心做旋转运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刀以所述左右旋转中心为中心在046度范围内旋转。
4、如权利要求123所述的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右旋转机构包括旋转导向板、活动旋转板以及齿轮,活动旋转板在旋转导向板的引导下由齿轮带动其运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右旋转机构还包括挡止件、上限位杆以及下限位杆,挡止件与上限位杆以及下限位杆的接触分别限定了活动旋转板的运动上止点以及运动下止点。
6、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后旋转机构实现切刀的前后旋转,完成以垂直方向为轴线的旋转运动。
7、如权利要求123所述的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刀可进行V形切割加工出不大于92度的V形槽。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多套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可同时进行多个一致间隔或不同间隔的V形切割。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刀为圆锯盘切刀。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显示刀具角度变化的刻度尺。

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是关于一种建筑材料制造机械,特别是关于一种V形切割机的刀具调节装置。
背景技术
棉岩芯夹芯板是建筑领域中广泛采用的材料,其可以实现绝热、隔音、防火等多种功效。在棉岩芯板的使用过程中,经常需要对板材进行切割以满足建筑行业的具体形状需求。例如,对棉岩芯板进行圆孔切割或者直线切割。另外,在将板材拼接成直角、圆角或其他特殊角度时需要进行V形切割。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第200720075607.1号公开了一种岩棉板切割圆孔用金刚石刀具,包括刀架,固定在刀架上的刀体,固定刀架背部中心位置处的转柄,刀体为圆筒形状,刀体前端带有刃口,所述刃口为金刚石刃口。使用时,将刀体对正岩棉板需要开孔处,外力下压并旋转刀架,刀体刃口旋转切割岩棉板,即可在岩面板上切出圆孔来。该刀具能够实现对棉岩板的圆孔切割。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第200720075609.0号公开了一种岩棉条加工切割装置,包括主轴和安装在主轴上的复数个圆盘形刀具,在主轴上每两片刀具之间套有定位套,在主轴端部通过紧固件将定位套和刀具固定在轴上,刀具以及定位套通过键和键槽,周向固定在轴上。在主轴上刀具与定位套之间放置调整刀具间距的垫片。垫片根据刀具定位需要和刀具磨损的情况,放置一个或数个或不放垫片。
上述专利均可以实现对棉岩芯板的切割,然而却不能满足V形切割的要求。另外,现有的V形切割刀具均无法进行多角度的调节,因而无法满足多角度切割的要求,也无法适应对多种厚度板材的切割需求。另外,现有的切割刀具往往切割效果不佳,切割边缘易出现鳍状物或者悬片,进而影响了板材的后续使用。
因此,提供一种新型的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成为业界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进行多角度调节且适用范围广泛、工艺效果佳的切割刀具调节装置。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提供一种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包括底板、安装于底板上的电机、与电机同轴连接并由电机带动旋转的切刀,还包括设置于底板上且分别带动切刀进行垂直和水平运动的垂直调节机构以及水平调节机构、带动切刀进行左右旋转的左右旋转机构以及带动切刀进行前后旋转的前后旋转机构。
优选的,所述切刀包括位于切刀下端圆周上的左右旋转中心,左右旋转机构带动切刀以所述左右旋转中心为中心做旋转运动。
具体的,所述切刀以所述左右旋转中心为中心在046度范围内旋转。
优选的,所述左右旋转机构包括旋转导向板、活动旋转板以及齿轮,活动旋转板在旋转导向板的引导下由齿轮带动其运动。
优选的,所述左右旋转机构还包括挡止件、上限位杆以及下限位杆,挡止件与上限位杆以及下限位杆的接触分别限定了活动旋转板的运动上止点以及运动下止点。
优选的,所述前后旋转机构实现切刀的前后旋转,完成以垂直方向为轴线的旋转运动。
具体的,所述切刀可进行V形切割加工出不大于92度的V形槽。
另外,多套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可同时进行多个一致间隔或不同间隔的V形切割,切刀可以是圆锯盘切刀。优选的,本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还包括显示刀具角度变化的刻度尺。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1.解决了岩棉芯夹芯板拼接形成直角和圆角时的V形切口要求,并且能够同时进行多个V形切割或者对单块板材进行切断,应用方式多样,适用范围广;2.在切削深度大,刀具外形大,切削力大且切削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刀具能够迅速、准确地调节角度,且能够量化角度变化,调节效果准确可靠;3.能够同时或分别实现对刀具进行包括垂直运动、水平运动、前后旋转或左右旋转等多个自由度在内的全方位调节,且调节范围大;4.切割边缘整洁美观,无鳍状物和悬片,利于板材后续的使用。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但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这些实施例,任何在本实用新型基本精神上的改进或替代,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中所要求保护的范围。
附图说明
1为本实用新型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本实用新型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主要用于岩棉芯夹芯板的V形切割。如图1所示,本装置包括底板7、安装于底板7上的电机10、与电机10同轴连接并由电机10带动旋转的切刀8、分别带动切刀8进行垂直和水平运动的垂直调节机构3以及水平调节机构2、带动刀具进行左右旋转的左右旋转机构5以及带动刀具进行前后旋转的前后旋转机构4。在本实施方式中,电机10采用变频电机。切刀8为圆锯盘切刀,其中心安装在电机10的旋转轴上,切刀8上包括位于切刀8下端圆周上的左右旋转中心81。切刀8的切割范围从200毫米厚度板材到-15毫米板材底板表面。
垂直调节机构3以及水平调节机构2可由电机或者液压驱动,也可采用其他驱动方式。垂直调节机构3带动切刀8在垂直方向上运动,水平调节机构2带动切刀8在水平方向上的运动,垂直调节机构3以及水平调节机构2能够共同实现切刀8在底板7所在平面上的直线运动。另外,左右旋转机构5可以带动切刀8在底板7所在平面上的旋转运动。左右旋转机构5包括旋转导向板51、活动旋转板52、齿轮53、挡止件56、上限位杆54以及下限位杆55。在左右旋转过程中,可以采用电机或者液压来驱动齿轮53的运动,进而由齿轮53驱动并在旋转导向板51的导向下,活动旋转板52带动切刀8的左右旋转运动。在本实施方式中,旋转导向板51为部分圆弧形。切刀8以其上的左右旋转中心81为中心旋转,本实用新型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可以使切刀8以左右旋转中心81为中心旋转046度。另外,可设置刻度尺直观显示刀具的角度变化。
上限位杆54以及下限位杆55可以限制活动旋转板52的运动位置,当挡止件56分别与上限位杆54以及下限位杆55接触时,就限定了活动旋转板52的运动上止点以及运动下止点,并进而限制了切刀8左右旋转的角度,通过改变设置上限位杆54以及下限位杆55的位置,可以对切刀8的旋转角度进行调节,本实用新型的切割角度范围为092度,且切割角度偏差为±0.5度。切割方形偏差在1.2米上为0.5毫米,12米上为2毫米。
另外,前后旋转机构4可以实现切刀8的前后旋转,即完成以垂直方向为轴线的旋转运动,实现切刀8偏转角度的变化。
在使用本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在岩棉芯夹芯板上进行垂直V形切割时,先对切刀8进行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调节,将切刀8直接对准切割面的中线,刀具切割角度可直接在刻度尺上显示,然后可直接通过齿轮53的运动带动左右旋转机构5进行角度调节。
另外,根据需要可以将两套本切割机刀具调节装置设置在直线导轨的滑台上,通过滑台带动,可一次进给在岩棉芯夹芯板上进行垂直V形切割加工出不大于92度的V形槽。另外还选择多套本装置同时进行多个一致间隔或不同间隔的V形切割。当然,也可用一片圆锯盘切刀8垂直切断岩棉芯夹芯板。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1.解决了岩棉芯夹芯板拼接形成直角和圆角时的V形切口要求,并且能够同时进行多个V形切割或者对单块板材进行切断,应用方式多样,适用范围广;2.在切削深度大,刀具外形大,切削力大且切削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刀具能够迅速、准确地调节角度,且能够量化角度变化,调节效果准确可靠;3.能够同时或分别实现对刀具进行包括垂直运动、水平运动、前后旋转或左右旋转等多个自由度在内的全方位调节,且调节范围大;4.切割边缘整洁美观,无鳍状物和悬片,利于板材后续的使用。

网友:
楼主厉害呀,都有专利了,顶一下

网友:
我们公司的专利都我的博士同事写的....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一次专利的草本,感觉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挺容易的,我去年为我们公司准备了十几个实用新型专利材料,不过咱们自己写出来的还是有很多漏洞,建议还是找个专门的专利申请机构请教修改一下。

网友:
专利我也写过,跟楼主的差不多。不过后来是经过专利申请专业机构修改后申请的。

网友(点评):
这专利申请书不知用的是什么语言,但专利申请专业机构的人又不懂专业的技术,要反复沟通才能写好

网友:
多谢楼主,我真要写专利说明书呢

网友(点评):
恭喜你啊,期待什么时候这块土地上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专利活得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