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清洗机,要1000多个喷嘴1mm,靶距3mm

楼主(2013-04-18):
 我们公司现要设计一台清洗机,要1000多个喷嘴1mm,靶距3mm,要求流量又不能太大,需要清除水泥(最保险考虑是干的附着水泥)

      找个俩天没有找到合适的泵和喷头。我查看有关资料,要去除这个附着的干水泥要压强50mpa以上。因为靶距小,想着压强不用这么多,具体要多少压强我也迷茫了,我根据图上的公式,用50mpa算出来的流量很大。

          跪求大神现身,选用多大的压强,多大流量的泵,喷嘴可以变动,但是靶距不能变,来达到去除钢管上的干水泥的效果。

网友:
数学模型?

网友(点评):
这个与数学模型没有任何关系,大虾想复杂了,这个就是纯粹选择打击力,打击能量,效率,流量,系统集成的问题,就是走一个计算过程,

网友(点评):
还是数学模型。

网友(点评):
就是简单应用,与模型没有关系,设计喷嘴的家伙是玩那个模型,而使用者与模型没有一点关系,这就像驾车与设计车是两码事,我用喷嘴都不多考虑,就是直接查打击力,花形,叠加图形,再选泵,这是成熟应用技术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五更鸡,

网友(点评):
什么五更鸡?这就是技术与应用的关系,设计喷嘴的是玩技术,用喷嘴的就是工程应用,我在化工清洗、高压水除鳞,转炉除尘系统,都用喷嘴,都是米国进口的,按资料选数据就是了,到人家实验室去看过,50年的差距

网友(点评):
俺说逍遥大虾不是五更鸡大虾,

网友A:
现在你说的这个程度你还玩不了,不具备玩的条件,因为没有具体数据,

举个类似的例子,轧钢除鳞,就是用高压水将钢坯表面的氧化皮打掉,对于热坯,普碳大概要18Mpa,不锈钢要22Mpa以上,这都是实际经验,不是谁随口说的,说了不算,

你这个,要确切知道什么压力?多少时间?就可以做清理,清理率是多少?什么是合格?

随后才能谈选喷嘴与泵,

喷嘴有特性曲线,不必你琢磨,有数据,用米国喷嘴,上面清清楚楚有数据,你直接可以用,人家是实验室数据,非常精确的,

选了喷嘴,就选集管,再选泵,就这个过程,很简单,大概花你一小时,不会再多了,

记住,这个系统,用四台泵,三用一备,假如钱多,用5台,即三用一备,一检修,

好好玩吧,哈哈

网友(点评):
大哥!白菜捣成肉价钱了!

网友(点评):
楼主没有这个概念,连俺这类小白销售都不如,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跟你类似啊  ,坐等牛人

网友:
哈哈,遇到同行了,不容易啊,尽管晚了2年,俺在11年之前,是干非标清洗的,
按你你说的,要求是500公斤的压力,不高,dull ecoclean技术水平厉害。而且可以长时间作业,佩服啊,就是价格不便宜,
以前给车厂油漆车间的配套也是500公斤的,单个喷头的,一点都不贵的,

按照你说的,要1000个喷嘴,卖喷嘴的,简直要乐坏了,哈哈

网友(点评):
他说的这些都不对,还没有概念呢,

网友(点评):
是没有概念,基本的方案都没有,肯定和客户那边也没有沟通清楚,

网友:
对了,看到你要1000个喷嘴,怎么要这么多?做个工装,让水泥管螺旋前进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哈哈,还什么白菜、肉价钱?这东西怎么玩都不可能便宜的,很贵的,这种压力,假如上32个喷嘴,加4台泵,就是一大笔银子,国内的泵,就到250Kg,再高压力的,大流量的,要进口,天价,比肉贵多了,哈哈

网友(点评):
五更鸡不会随便说出这类话的,单个缸体清洗机,随便玩玩上千万,一个清洗自动化的系统,都是数亿的,

网友(点评):
我好像明白点那啥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不要明白啥,是个极简单的设备,把每个喷嘴的打击力做好了,做一个‘花式图’,计算总流量,选泵,就这个过程,没啥深奥的技术,我从来都不作深奥状,假如设计喷嘴,那个就深了,我设计过一个,改了6次,40天

网友(点评):
设计喷嘴......有必要么,找米人要,不就行了,难道保密的,只能自己设计,这设计完了还得生产,不是量产的,得多贵啊,一点都不划算,牛逼,能够自己设计,

网友(点评):
不是所以规格都可以买到的,有些特殊流量与压力的,要自己玩,那套实验防护设备就一大堆,打到人,立即就打死了,没玩过这个的不懂,以为随便玩呢,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给俺扫盲,流量到多少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说的这个程度你还玩不了,不具备玩的条件,因为没有具体数据,

举个类似的例子,轧钢除鳞,就是用 ...

大神,1、我们希望是一个泵就解决问题,但是一个泵又不想要功率很大的,像大神说的3个泵,我们受不了,我在网上看的,一般一个20mpa,流量100L/min的泵要5万到10万不等,这就是一个清洗机构,不想花钱多。
2、因为空间太小,只留了3mm的靶距,也想着靶距小了,压强损耗小,泵的压强也可以变小
3、另外泵的出水压强和到靶距的压强好像3次方分之一的关系(粗略的,打比方靶距1mm是靶距2mm的压强的8倍。)
4、喷头想用扇形的,因为靶距小,又想使覆盖面积大。
5、在75的无缝钢管上装喷头
6、我弱弱问一下,其他我们还想用循环水,考虑用分级过滤和过滤器,不知道这样的水质对喷头有影响没。
7、喷头D可以变动,(好像喷头太小,压力太大,出来的水柱就变成雾状得了,因为D小了,流量才会变小,但是压强又变小了,痛苦,)
不知道大神可以具体说下咋设计,要多大孔径的喷头,多大mpa的多大流量的泵,另外就是循环水可行不。

网友(点评):
不要用泵,用油缸增压?

网友(点评):
更贵,那个高压阀到500,寿命特短,效率非常低,这都是前人经验了,何况他水要循环使用,我玩高增压的,水都是纯水,那阀寿命都没多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1、我们希望是一个泵就解决问题,但是一个泵又不想要功率很大的,像大神说的3个泵,我们受不了,我 ...

你现在还停留在想象阶段,还没有到工程实施的阶段,

首先,你喷嘴尺寸,喷距,打击力,打击时间都没有,你初步选的流量也差距太大,

你要先做一个基础方案,用一个喷嘴看看打击效果,注意是打击力与时间,这样才能确定流量,否则,根本没法玩,

网友(点评):
国内企业什么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接受做实验,太笨的方法。

网友(点评):
不作实验你行啊,最后就是半途而废,就这道理,谁都一样,我玩500Kg级别的,试验室在地下六米的大坑里面,钢板盖子60毫米,液压缸推动的,都是花银子的,你不自己实验,就是买人家数据,也一样贵,偷懒没出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还停留在想象阶段,还没有到工程实施的阶段,

首先,你喷嘴尺寸,喷距,打击力,打击时间都没有 ...

现在我们也是设想,因为对这一块不是很了解,就差泵站这一块确定下来了,后来了解市场上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一个喷头,一个水枪的居多,多喷头的不多。但是我们考虑单排冲洗,或者一个冲洗不能达到自动化的或者说不想让人拿着水枪去慢慢冲洗,另外要冲洗的钢管是几排几列分布的,中间的冲洗不住也不行啊

网友(点评):
你做人工的,怎么玩都行,没冲干净再冲,做集排的,就得事先计算好了,否则,设备就废了,现在,没人可以具体帮你设计,因为你什么数据都没有,只能告诉你这个设计步骤,你按这个玩才能成,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也是设想,因为对这一块不是很了解,就差泵站这一块确定下来了,后来了解市场上的情况,基本上都 ...

就因为没有这些数据,所以才没有确定多大的压强和流量,时间嘛,请教又经验的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还停留在想象阶段,还没有到工程实施的阶段,

首先,你喷嘴尺寸,喷距,打击力,打击时间都没有 ...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搞冲洗的,也不想花费太多资金在这一块上,问了几家卖泵的都说这样她们干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搞冲洗的,也不想花费太多资金在这一块上,问了几家卖泵的都说这样她们干不了

到50Mpa以上的,不是那个随便那个厂家干的,非常危险,打到人,立即打死,钢板防护壳子就很厚的,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便宜不了

网友:
50MPa算得上是高压射流清洗了。我们一个清洗机厂家,弄了一个高压射流清洗,我一打听,才20公斤力,才一个喷头。我顺便问了下价钱,他报了个20~30万。您这个顺便估一下,价格不菲。

网友(点评):
他报20到30万就多了,我们问的几家20mpa,流量100L/min的高压泵都不到10万,别被忽悠了,老弟

网友(点评):
拜托清洗机是一个泵就解决的么?你买个泵自己洗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说的这个程度你还玩不了,不具备玩的条件,因为没有具体数据,

举个类似的例子,轧钢除鳞,就是用 ...

大侠,您能给个叫数学模型的东西吗?到底与计算有啥区别?又迷茫了。

网友(点评):
数学模型,简单的你自己就可以写,你设计一个模型,把水加压到5Mpa,再逐级卸载,每隔0.5Mpa停留一下,再组成一个曲线,你先把这个写了,你就有数学模型的概念了,纯粹系统程序,读起来非常乏味,你也读不下去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还要考虑曲线的形状?还是比较难理解。

网友(2013-07-09):
一台泵。1000个喷嘴,功率肯定大的要命

网友:
我算了一些,你有1000个直径一毫米的喷嘴,那么主高压主管道最少需要直径50(不知道算的对么?)没有损耗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