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表面起毛

楼主(2013-04-18):
     铣一个扁方,10MM深,直径20,扁的地方是14
材质:40CR
调质:HRC:35度
先是一刀深5MM顺铣,第二刀10MM,精铣留0.3MM,单边0.15,精铣采用的是逆铣的方法,刀具采用的是钨钢四刃,粗,精铣都是同一把刀具,刀具直径10MM,转速1500,进刀F200,做第一个产品表面有一部分是毛毛的,比如深2MM时粗糙度很小,到5MM时就起毛,也不是一整圈都有,就是一块块的,用线手套擦一下,都起毛毛的,不知道是刀具没有选好,切削油S16浓度,

楼主:
忘记说了一下,是铣外面的

网友:
我认为逆铣比较适宜开粗,精铣我多采用顺铣。

网友:
觉得3楼说的对

网友:
如果是加工中心上,就不要考虑逆铣了!我反复验证过,顺铣无论是加工表面质量还是刀具耐用度,都要比逆铣好很多!

网友:
我考虑是材料热处理的硬度不对,正火后试下

网友:
试试顺洗

网友:
试试调低转速吧。

网友:
转速。刀具工件安装是否牢固,都可能导致

网友:
建议顺铣,转速进给翻倍。

网友A:
用两刃的试试

网友B:
这位兄弟的加工方法像是全整倒了    正常来说都是逆铣开粗 顺铣精加    粗精铣最好用分开用两把刀 且切削速度应该有所改变的

网友:
采用一把刀的话,一刀下到底10MM深,单边切削50丝,一共12刀可完成,切削就照你给的,尽量把切削刃都用刀,换把新刀上去做 应该表面可以,当然你的合金刀应该是高硬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的加工方法像是全整倒了    正常来说都是逆铣开粗 顺铣精加    粗精铣最好用分开用两把刀 且切削速 ...

兄弟,你说的我都试过了,顺铣精加工的时候整个表面都是毛毛的,后来我换成逆铣精加工的时候,就是有一部分毛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刃的试试

两刃的不是铣底部吗?

网友:
试试顺铣铣完之后,再逆铣按原程序空刀走一遍

网友:
试试把刀具换成2刃的,10MM的4刃铣刀,只适合小余量的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