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快接方法求助

楼主(2013-04-18):
      各位社友好,最近遇到个问题,苦于没有号的办法解决:就是一根不锈钢管,一头封死,管上开孔,用来喷水,另外一头连接到主水管,以前用的是卡箍连接的  在箱体里面拆卸不是很方便,现在要改进。方便拆装。各位社友  给个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A:
咨询一下做液压的工程师,好像有一种快换接头,一对上去就扣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下做液压的工程师,好像有一种快换接头,一对上去就扣上了。

对的!

网友:
你要改进的地方是什么?
是把接头改到外面来,还是只是要求快换,但是接头再里面?
上图吧,手绘个图 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说不清楚
说清楚了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点评):
截图还上传不了 只要求快换

网友B:
截图怎么传不了呢? 另存到桌面然后选择本地上传
这个方法不行么?论坛里那么多人都在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怎么传不了呢? 另存到桌面然后选择本地上传
这个方法不行么?论坛里那么多人都在传啊

是的啊啊

网友:
用个快接就可以啦,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