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实体配置的时候为何颜色都变成了黑色的了 如何改正过来的呢?

楼主(2013-04-18):
做实体配置的时候为何颜色都变成了黑色的了 如何改正过来的呢?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只有楼主的问题表达清楚了,才有可能有高手帮你解答问题。你用的什么软件都没说,怎么让人帮你。。。你用的是否是solidworks?

网友:
楼主可能在编辑状态?或者状态树灰色部分没激活?

楼主:
不好意思的了是solidworks软件的了  就是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操作 我在做配置的时候 变成这个样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