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热器

楼主(2013-04-18):
散热器进油口接上边的口好还是下边的口好,请贝贝老师,厉工参与!

网友:
这个怎么都可以,主要是油的流向和水的流向要相反。

网友:
一;顺手,维修方便,二,管路走向要美观。工业用泵站散热器方形布置在油箱边侧,圆管形散热器布置在油箱脚上约有150—200mm。工程机械多数是与水箱同置(方形),圆管形多数布置在发动机架子底边侧,就这样。

网友:
描述不清楚,是什么形式的散热器,什么结构的散热器

网友(2013-06-03):
低进高出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