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球型用什么磨床加工

楼主(2013-04-18):
谁知道调心滚子轴承外套的内球形是用什么磨床,很好奇,最好能有图片.

网友:
真没看过,不知道是不是用铣内球的原理,把铣刀换成砂轮就OK?真心请知道的大侠科普一下

网友:
用成形砂轮吧

网友:
外圆磨床 对不对

网友A:
这个内球面是怎么测量的 !求教!

网友(点评):
有专用的检具,也有通用计量设备,都可以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详细一点的

网友(点评):
直径用内径百分表就能测量,对称和弧形用其他量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球面是怎么测量的 !求教!

介绍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