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2013关于如何在装配体中编辑形变的物体

楼主(2013-04-18):
就是如题
假设要画一个螺丝,螺母,和弹性垫圈的装配体,垫圈的零件是跟实际装配好的形状不一样的,,,
再比如要画一张弓,弓在上弦前后形状不一样,要如何画装配体??
还有关于形变零件的受力模拟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可能要做不同状态的配置文件才能实现。看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做不同状态的配置文件才能实现。看帮助

额。。自学的教材里没写怎么弄啊。。。就完全不会了

网友:
这个比较难

网友B:
你可以多看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多看看教程

在哪儿看教程呢??

网友:
这软件不会,其它的软件到是会....

网友:
你的问题十分好,我也很关注,是否可以画一个压缩后的零件装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儿看教程呢??

你画垫圈的时候就直接画成装配时候的垫圈就可以了,也可以通过配置来表示弓的两个不同受力的极限状态,力学模拟只要模拟一下典型状态下受力就可以,或者你也可以通过motion来分析,如果你的软件是盗版可能没有mo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