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磨铣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4-18):
车磨铣的区别是什么???他们各自的好处是什么呢  缺点又是什么    菜鸟求答

网友:
这可不是一句两句的问题

网友:
机械制造工艺上面有专门介绍他们的方法,可以看看书,也可到现场看看设备
+ Q2 D& b. O  B/ o简单来说区别就是加工设备不同了,车床、铣床、磨床,刀具也不同,按加工方法、加工精度等来选择

网友:
到机床现场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选择最有效,相对经济的加工工艺来保证所加工的零件达到图纸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