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车螺纹 二次装夹了。

楼主(2013-04-18):
操作工每次都把螺纹刀片车断了没发现继续装第二个再上去车,所以批量报废了10几根,请问如何再装上去车到位。普车我到知道可以用小托板进行对刀。

M36的粗牙螺纹
GSK980TDb
谢各位了。

网友:
关键是在认坐标。和普车用小托板进行对刀差不多。但是认坐标的时候要注意了,要和牙距有联系的哦。实验一下吧。祝你好远!

网友:
确实跟小托板对刀差不多,但用的是调整Z轴原点的方式,麻烦很多的,问题也是能解决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在普车上修,效率也很快
在数控上车螺纹二次装夹和改变主轴倍率都会导致乱扣

楼主:
我看到好像有人用急停的方法车过。不过忘了

网友A:
有一个东西叫板牙。

网友(点评):
确实,有一种东西叫板牙 。

网友(点评):
有M36的粗牙板牙吗?就算有,你搬得动吗?自动模式把主轴停下,走螺纹程序,用手转主轴,再刀补里微调Z轴。和普车小滑板对刀一样。

网友(点评):
M36的板牙是有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车床?更何况你已经粗车了。大不了用加长杆。钳工的活

网友:
其实吧 普车最省事了

如果是螺纹没做到位的话,那就丝锥过一遍,我曾经有次失误,一下午过了100多件。。。

网友:
上普车更快  非得上数控 办法是有的 没普车效率高

网友B:
如果是两顶尖装夹,二次车削是没问题的。

网友:
X方向先退一个螺距值,运行程序,观察螺纹刀扣合情况,如有误差,在刀具补偿值中修改Z向补偿数值,并在X方向改小数值,并再次试切,直至刀具与产品完全扣合,慢是慢了点,但能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好像有人用急停的方法车过。不过忘了

也太毒了点吧

网友:
这个问题风版主发过一篇帖讨论过,你去看看一定会有收获的。

网友:
用刀补慢点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两顶尖装夹,二次车削是没问题的。

我知道。鸡心夹头本身定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东西叫板牙。

我连M42的板牙都在用,用板牙不一定要放车床上卡攻下去啊。直接人工扳,加个套,套手柄,累会累点,可才10多个,省事,简单~~

网友:
我有遇到过,如果有板牙用板牙回一下。没有的话就像3楼说的那样。我就是用那方法的。当然也可以用普车返工了

网友:
把车螺纹第一刀,多次调用,看刀路是否合适,调整车螺纹起始值,我车过梯形扣,一批活粗完后又单精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拿只丝锥用手搬吧

网友:
保持转速。倍率。Z向刀补不动。换新刀片干一件。找一下起刀点。再在卡盘起到点位置画个标记。把不通的放上。单段。一段一段的跑。如果到程序中间位置。还没事的话,就基本成功了。记住。把X值减下0.2左右下来。修完一般没什么问题。(不过也可能轻微乱扣)

网友:
原来数车做这个是这么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