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线让电动机报警

楼主(2013-04-18):
如图所示为某系统的电机接线图,QF为电机保护开关,KM为交流接触器,当其中某个电机出现故障时(比如说电机保护开关跳闸了),我怎么才能知道是这个电机跳闸了,需要添加什么元件才能让它给PLC系统报警,谢谢!

网友:
对应跳闸的电机线路上的那个接触器或保护开关一般都有多的触头,万一没有多的再增加一组触头不就可以给PLC信号了。这个对电气设计的来讲简直是小菜一碟。

网友:
额,貌似我的观点跟3楼一样。最多没多余触点的时候,并一个线圈近来,感应信号就完了。

网友:
加一Y端点,喇叭的一端连接在这个y端点,另一端连接在3个电机的输出y端

网友:
这个简单,加在热保护上的常开触点,于PLC上形成一个回路,就OK

楼主(2013-09-01):
快沉底了,现在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