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如果把电机的皮带轮换大,只是速度变快了还是力度会变大?

楼主(2013-04-19):
冲床如果把电机的皮带轮换大,是只是速度变快了还是会力度会变大?

网友A:
对单次冲压来说,大的飞轮惯性储能大,可以提升单次冲压的平稳性,但是冲压力不能说就是加大了,因为要大的冲压力意味着对整机的强度刚度要求更高了。而另一方面,飞轮大,冲床电机启动时间可能延长,电机功率不变,不能保证连续冲压。冲床重要的是许用负荷曲线。

网友B:
不要随便改动!

网友(点评):
为啥不能改呢?改改会更好用捏。

网友(点评):
冲床那种结构用了几十年了,贸然改动可靠性如何啊! 若是楼主有充分得把握得前提下可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单次冲压来说,大的飞轮惯性储能大,可以提升单次冲压的平稳性,但是冲压力不能说就是加大了,因为要大的 ...

楼上看来是专家,有机会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单次冲压来说,大的飞轮惯性储能大,可以提升单次冲压的平稳性,但是冲压力不能说就是加大了,因为要大的 ...

我不是说换飞轮,我是说增大电机头那个皮带轮,就是电机头的皮带轮连接皮带在带动飞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随便改动!

就是以前那些老的冲床那电机的皮带轮都比现在的冲床的电机的皮带轮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以前那些老的冲床那电机的皮带轮都比现在的冲床的电机的皮带轮大

那楼主 量力而行吧

网友:
速度会加快,不能加太快,不然烧电机哦
速比增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