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设计了一结构,一电机带动两转轴,怎样增大扭矩?

楼主(2013-04-19):
诸位高人:
       本人设计了一结构,一电机带动两转轴。但在运行过程中发现两转轴的转矩和,比电机的转矩小的多。

       电机的转矩是35.7N.m,当两轴的转矩和为8.5N.m时,电机就转不动了。麻烦诸位高人指点。

    结构图如附件所示:

网友:
你把37.5和8.5仔细和大家说清楚才有人可能帮你

网友:
电机的机型,还有正常工作的转速,转矩是怎么测的。

网友:
几个数据:输出轴转速和电机转速;皮带类型;皮带涨紧方式;涨紧力。
如果可能,我建议楼主把带传动改称齿轮传动。比如用锥齿轮轴代替皮带。

网友A:
两级皮带轮减速传动!有问题了,如果低速级用皮带传动,问题很大了。(如果变速比大,末端轴转速低,问题就更大了,皮带要打滑了),如果结构要求变速比较大,可以用齿轮传动代替皮带传动哈!

网友:
把两个转轴上的带轮直径加大就可以了。注意:转轴的转速会相应降低。

网友:
你把功率和转矩的概念没该清楚!

网友:
降低转速,增大转矩。。。

楼主(2014-11-25):
早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张紧轮的安装位置和张紧力是关键

网友:
增大电机扭矩一半可以通过加减速机,但是你这个结构干嘛这样设计啊,那不是很费劲吗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A:
两级皮带轮减速传动!有问题了,如果低速级用皮带传动,问题很大了。(如果变速比大,末端轴转速低,问题就 ...

何为低速稳定传动比?

网友:
机械效率、传动比。

网友:
调节带轮的直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