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5的圆柱工件,卧加加工端面,夹具定位件用V型块组合,夹紧工件采用什么形式比较...

楼主(2013-04-19):
1米5的圆柱工件,卧加加工端面,夹具定位件用V型块组合定位,工作台T型槽28mm,T型槽槽间距为200mm,T型槽方向平行于机床X轴方向,采用长度1米7的M24的T型槽螺栓与1米7左右的倒V压板组合夹紧工件,但唯恐加工过程中会发成颤抖,板链夹紧的形式很好,但是不知道如何选用适当的板链,因为工件比较大,之前都没遇见过,可能还有很多合适的夹紧形式,求各位工艺工装大神指点迷津,小女子在此设香堂,燃香火,猛叩首,以谢大恩。。。

网友A:
上下V型块好是好就是固定螺杆太长。建议用两边螺杆固定。
一块L型板,丨处厚30以上,高超过900,长度自己掌握,打表打平固定工作台上,把工件一边顶住此板平面。
另一块L型板,与上一块类似,在高750处,打一排M20或其它大小螺丝孔,间隔自己控制,两块板中间是产品,然后用螺丝固定产品。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吊工装,固定螺丝稳定,工装相对可以小。
问题是那两块板要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V型块好是好就是固定螺杆太长。建议用两边螺杆固定。
一块L型板,丨处厚30以上,高超过900,长度自己掌 ...

工作台不够大。。。工作台1800*2000,被加工工件最大φ1500*2300,要求适用于直径1000--1500mm的工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台不够大。。。工作台1800*2000,被加工工件最大φ1500*2300,要求适用于直径1000--1500mm的工件。。 ...

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那只能这么做了,工作台的T槽固定一排螺丝,然后把产品滚过去贴死一边,调整螺丝把棒子打平。
把棒子尽量推到这一排螺丝,然后再另一边用另一排螺丝依样画葫芦,同时该排螺丝必须顶住产品。
同时找条形的紧固条,绕过产品与两头螺丝处连接,并捆结实。然后加工吧,那紧固条基本上是一次性的,细节处根据实际情况定。

网友:
两端下面固定俩v型块。找正,用压板压紧。足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台不够大。。。工作台1800*2000,被加工工件最大φ1500*2300,要求适用于直径1000--1500mm的工件。。 ...

这么大的工件只要把V型铁调好  紧固 上面根据情况用长压板一压就行

网友:
我的想法也是V型定位,压板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