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我这个悬臂怎么算

楼主(2013-04-19):
这几天看书,有一个题目不会做,大学时候学了忘记了,求大神给我明路,如图所示

网友:
大学教程!!!很简单的材料力学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帅哥,还有些不懂,请加我qq451029741.

网友:
我记得有公式的,材料力学课本上!

网友:
记得书上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插在墙里的部分有一个与均布载荷和外力之和的里 以及均布载荷和外力的合力矩的力矩。

网友:
首先将分布载荷等效为集中载荷为ql,作用点在悬臂梁的中点,再算出约束端的剪力,弯矩(这用理论力学上的知识就行),然后就用截面法,依次求出剪力与弯矩。不好做图

网友:
等会儿,画在草稿本上照下来,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