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输送机,电机功率计算,请教

楼主(2013-04-19):
滚筒输送机上~~货物1吨   速度24米一分钟  滚筒直径76MM  请问要多大功率的电机?
关于这个我顺便问问大家~转动摩擦与滚动摩擦这两个具体怎么操作
机械手册里面有公式M=N.K=FR  我算起来感觉不对劲???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1/2*1000*(24/60)^2*1.3=104N*m/s

楼主:
自己贴个示意图

网友(点评):
有公式了还不会算?F*r=N*k => F=N*k/r

网友:
按我理解,“滚动摩擦系数”相当于“偏心距”,因为它们的单位都是mm。
那么重量乘以这个系数,就相当于扭矩,记为T1,滚筒里面轴承的摩擦扭矩记为T2,然后再乘以滚筒的转速ω,就是计算功率P了。
用Excel来算,估计得大半天。
我曾经算过,但丢了。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滚动摩擦的本质是倾翻。即,我们认为任何滚动体与其接触面的公共接触面不是点或线,而是一个由于变形而形成的面。而滚动需要客服的就是因为这个面产生的倾翻扭矩。就是上图里的k的由来。

网友:
要知道变速比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贴个示意图

我算出来~感觉不对???希望你能帮算算

网友(点评):
哪儿不对?数我给你回复到楼上了。我查了查滚筒传送带,原则上比单独拿出来算滚摩要小。

楼主:
你QQ多少  我加你呗

网友(2013-08-24):
还没有明确的计算公式及计算结果啊!

网友(2013-10-10):
首先确定支撑棍有几根,算出每根滚筒上的重量,然后算出每根滚筒上76上的扭矩,在然后算出总共需要多大扭矩,然后根据减速比折算到电机轴上,选电机扭矩

网友(2014-03-07):
电力拖动正在学,明天帮你看看

网友A(2015-12-16):
我也是手头上刚有滚筒线设计工作,求教一下如何计算滚筒线所需转矩?链传动效率定多少合适?滚动线传动负载摩擦系数取值多少?我认为需要计算滚筒线每个滚筒的转动惯量和惯量转矩,再计算滚筒线的负载转矩,全部加一起得出的就是电机所需的最小转矩。

网友(2016-03-07):
学习了,最近一直在用这个

网友(2016-11-23):
我们一般按经验

网友B:
M=1000kg V=24m/min D=76mm
P=FxV
F=MGu/R=10000x0.05/3.8=131N(u/R为滚动摩擦的摩擦系数,这个可以百度。此处区钢托盘和钢制辊筒之间的摩擦)
P=FV=131x0.4=52.4w
这是我自己算的不知道对不对。只考虑了滚动摩擦。
实际的还有其他阻力,如轴承摩擦系数;启动时克服阻力;以及辊筒之间如果用链条链接的话还有传递效率。
我也是做输送线的,刚刚入行不就。不过我们公司1t的货物都是550w的电机。不知道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把我的计算放在这里也想抛砖引玉,请各位大神指正。

网友(2017-05-05):
引用 网友B:
M=1000kg V=24m/min D=76mm
P=FxV
F=MGu/R=10000x0.05/3.8=131N(u/R为滚动摩擦的摩擦系数 ...

P=TN/9550

网友:
这个还跟你滚筒输送线的长度有关的,一台上面放几个物料。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物料的话,0.55KW足够了

网友(2017-09-08):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手头上刚有滚筒线设计工作,求教一下如何计算滚筒线所需转矩?链传动效率定多少合适?滚动线传动负载 ...

正设计一条滚筒线,有相关的设计参考资料吗,有的话可以发一份给我吗?1415483111@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