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数控雕铣机主要从事小型模具的加工

楼主(2013-04-19):
如题。
之前对雕铣机了解不是很多。只知道主轴功率较数控铣床低很多,但转速快。
现在想选购一台性价比较高的雕铣机,即能开粗又能精铣。
在网上了解到 北京精雕的太贵了,性价比不高;佳铁的我看主轴功率只有几千瓦会不会太低了。
还有几个问题:
1、雕铣机和数控铣床在编程上一样吗,有什么区别?
2、雕铣机能钻孔吗?雕铣机的主轴达到很高的转速才能获得较大转矩,要是钻孔的话,会不会把钻头烧了!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用来雕电木的,钻孔经常烧钻头

楼主:
楼上兄弟,对雕铣机了解多少,给我科普一下呗!

网友:
先来占个楼,哈哈。我现在在珠海旺磐,他们有做雕铣机的,我看了下参数,主轴(转速300-240000,功率3.2/4.5KM,扭矩3.2/4.5N.M)。我下午去问问工程师,再来解答楼主

网友(点评):
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我不看好小品牌的,车间里有台台湾品牌台群机械。C-650 买来的时候就大修了。换主轴。换了主轴摆动还有2丝。现在主轴又快报废了。十七万买的。奶奶的。。

网友(点评):
还有台还是台湾品牌的数控铣 华群机械 850 也是个废物。28万买的,现在跑曲面就跑不准了。。真心是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看好小品牌的,车间里有台台湾品牌台群机械。C-650 买来的时候就大修了。换主轴。换了主轴摆动还有2丝。 ...

帮忙推荐个吧,你用着还满意的。

网友(点评):
我就觉得设备这东西 便宜的一定要看清楚。可以看看佳铁。。。雕铣机的主轴功率肯定不会大的。。开钢料的话不要考虑雕铣机了。还是看看数控铣啦、、、

网友:
用台湾的吧,性价比高,买机器不能贪便宜

网友B:
雕刻机和数控洗床是两种概念,你要买粗精一起的机床,那对你是天价。远远大于你买台雕刻机再买台数控洗床的价格。
所以雕刻机就是直线导轨,小功率高转速。数控洗床就是硬轨,大功率低转速。
这两种机子你要嘛买国产的,要嘛买进口的,千万不要买台湾的,现在台湾的机子已经做烂了。
宁波做雕刻机的很多,阿里上随便找找吧,看它用哪里的直线导轨,丝杆和主轴电机,这三个好的,基本上机子也就不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和数控洗床是两种概念,你要买粗精一起的机床,那对你是天价。远远大于你买台雕刻机再买台数控洗床的 ...

雕铣机不是雕刻机,我也看了些国产的雕铣机,看起来都差不多,没用过,不知道实际应用起来,哪个牌子性能和价格更合适。

网友(点评):
我上面的意思是国产的雕洗机尽量不要买,进口的又太贵,分开买雕刻机和数控洗床,对于模具加工这样的搭配小一点的基本20万以内可以买了,比较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和数控洗床是两种概念,你要买粗精一起的机床,那对你是天价。远远大于你买台雕刻机再买台数控洗床的 ...

可以推荐个组合吗?雕刻机+数控铣,我咨询了些,都是比较贵的。

网友(点评):
阿里上找浙江的,都比较便宜。

网友:
我们是专业生产雕铣机,加工中心企业。QQ1433589033

网友:
如果要国产 还是推荐北京精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