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立加平面螺旋槽程序

楼主(2013-04-19):
FANUC系统

网友:
牛B点的直接宏程序计算。程序短小精干好调试。
2B点的在编程软件上做轨迹线,然后走刀路。
再二点的直接导3D图开槽刀路。

网友:
O1000#1=0(极径)
#2=0(极角)
#3=10(螺距-极径每360°的增量)
#4=50(螺旋线最大极径)#5=200(F)
G54G90G00G43H01Z100
M03S2000
Z3
G01Z-2F#5
#100=#3/360
G16N1#1=#1+#100
#2=#2+1(每次循环极角加1度)
IF[#1GE#4] GOTO 2
G01X#1Y#2
GOTO 1
N2G15
G00Z100
M30
复制别人的,在机器上验证过,改改参数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