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回转液压缸原理

楼主(2013-04-19):
      哪位大神会画回转液压缸啊? 毕业设计一个机械手需要用到回转液压缸, 求介绍下原理、最好能有图纸。

网友A:
回转缸是在活塞杆处加工回转导槽,然后在缸体外面固定销轴,并且插入导槽,活塞杆上升或下降时,受销轴作用就会转动了。进口的还有的用滚珠结构的,但比较复杂,毕业设计用简单点的就可以了

注意:满行程中螺旋槽不要超出密封圈

网友B:
楼上的是大侠,考虑的深入,我想楼主希望液压缸不应该一边旋转,一边伸出,而是单纯的旋转,也许下面的图更合适

另外做机械手毕业设计,强烈推荐看一下下面这本书《工业机械手图册》,里面有详细的结构。你在学校做毕业设计,学校应该购买了超星的数据库,到那里去查询,应该能找到。

ps:要学会自我学习,多去图书馆,多看书

网友:
说法不一样么?我们管单纯转动叫液压马达,这种能升降能回转的叫回转液压缸,当然,气动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转缸是在活塞杆处加工回转导槽,然后在缸体外面固定销轴,并且插入导槽,活塞杆上升或下降时,受销轴作用 ...

这样的液压缸回程的时候,是通液压油回程么?那样的话是不是会从螺旋槽处沿着销轴漏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液压缸回程的时候,是通液压油回程么?那样的话是不是会从螺旋槽处沿着销轴漏油呢?

回程的确也是液压,但销轴也是有密封圈的,不会漏,我们一般做7MPa以下的,从没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是大侠,考虑的深入,我想楼主希望液压缸不应该一边旋转,一边伸出,而是单纯的旋转,也许下面的图更 ...

  嗯,我在书上找到了这种摆动式液压缸的图了。请问设计它的输出转矩时是按克服摩擦力和惯性力的力矩来计算吗?

网友:
应该按照推/拉力与回转槽角度计算周向力,然后乘以活塞杆与销轴接触部的半径计算扭矩

网友:
这本书的101页介绍了摆动液压缸的计算,你可以网上搜索一下
《液压缸的设计制造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