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塔中有一项参数“外气湿球(W.B)”,求教“干球”“湿球”的解释?

楼主(2013-04-19):
冷却塔中有一项参数“外气湿球(W.B)”,求教“干球”“湿球”的解释?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传统干湿度计的两个温度标识,一个干球温度,一个湿球温度,湿度越小,差别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传统干湿度计的两个温度标识,一个干球温度,一个湿球温度,湿度越小,差别越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