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砂轮用金刚石笔修整时的作用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3-04-19):
平面磨床砂轮用金刚石笔修整时的作用力怎么计算啊,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估计是算不出来的,也没意义!通过实验数据反推经验公式,很多工程问题都是这个解决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算不出来的,也没意义!通过实验数据反推经验公式,很多工程问题都是这个解决套路!

能说说思路或者是模型建立吗?算这个力主要是为了校核用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做过也没能力,只是提供一种思路。

网友B:
校核什么?砂轮强度?安个传感器做个台架实验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核什么?砂轮强度?安个传感器做个台架实验最靠谱

是砂轮修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