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装配体不显示怎么办

楼主(2013-04-19):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solidworks2012装配体中没出现任何报警之类的,各个小部件、零件均可正常打开。就是总装配图打开后不显示了。求教各路大侠。怎么让我的装配图显示处理啊。十万火急!!!!

网友:
视图定向-四视图   找找看。可能误操作在显示屏幕之外了

网友:
排除2#原因的话,换显卡驱动
实在不行换显卡

网友:
估计跑到屏幕外了

楼主:
显卡还没换。但2#,4#可以排除。郁闷坏了

楼主:
急切等待中……………………

网友(2013-11-07):
像这样的  求指教?

网友:
显卡不高 512M HD6470M独显

网友:
后缀名不能乱改,如果是跑出界面按下F,还有就是显示和隐藏,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肯定是误操作,跑到界面外面去了。

楼主:
恩,我直接拉到最下面了。

网友A(2014-03-07):
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只有前视图能看得到,动一下就不见,望指教,急!!

网友:
在屏幕右击,整屏显示全图,估计你是把它弄到屏幕以外了,试试看

网友(2014-05-21):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只有前视图能看得到,动一下就不见,望指教,急!!

你动的时候,例如旋转,将鼠标放到零件上再旋转,不要放在空白的地方旋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直接拉到最下面了。

你将六个视图都看一下,肯定有一个能看到图的。

网友:
学习了。高手好多啊。

网友(2014-08-01):
我的装配体也不显示了,看6视图 也没有看到
但是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但是经过努力找到问题所在了,
发生这种情况大多是在装配时拖动元件时发生的,
没有隐藏或压缩零件,但是零件就是看不到,
我的问题是把零件拖到了很远很远,因为显示比例关系,
所以在屏幕上看不到了。
解决方法就是把你最后拖动的零件在设计树里右键选中 孤立
然后再在设计树中显示所有零件,如果看不到其他零件,就删掉这个零件,
因为它已经和你的装配体离的太远了,删除后双击滚轮,装配体就回来了。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很好,我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