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长圆管连接工艺!

楼主(2013-04-19):
见图。现在我需要做两根圆管的连接,公差如图示。管内有钢珠通过。由于两根管子分别长13m与5m,不清楚有什么设备能把管子能够很好的连接。总长18m 如无法做,我也可做6根3m的管子来连接。但是担心无法保证公差。用内外丝连接可行吗?求专家和老师解惑~谢谢。

网友A:
有意思。敢问您这管子里面通珠子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敢问您这管子里面通珠子是干什么用的?

是用于重型装备的球栅传感器。

网友B:
高手解答,这一丝怎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解答,这一丝怎么保证。

过渡段肯定无法保证。我只求最佳的连接方式。

网友(点评):
不了解详情。但内外丝的对中性,不如用圆柱配合的好。

网友C:
试试外加厚的NPT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外加厚的NPT扣?

用螺纹固定,但是用什么方法加工螺纹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过渡段肯定无法保证。我只求最佳的连接方式。

我只是不知该如何加工!

网友:
连接端做外加厚,然后车螺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