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距可以自动调整的机械机构

楼主(2013-04-19):
如图一排5个物料自动放在5个纽扣电池上,从右边往左边放,  在机械机构吸住移动过程中 间距要变大,恒定距离的,这种机构怎么做?

楼主:
黑色直线是采用气缸移动的 已经做好,但是间距可变的机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你说的间距可变具体指什么

网友B:
做分流导向机构,再移动至下一工位。

网友:
五个独立的在导轨上,中间用绳子链接,到时候一拉。呵呵社区有人说过的。

网友C:
再加一套气缸,弹簧,把五个吸嘴串成一串,可自由滑动,相邻吸嘴间用弹簧间隔,装完后,调整弹簧压力,可以调整吸嘴间间距,气缸拉连杆,吸嘴收紧,吸料,到位后,气缸推拉干,弹簧作用下,吸嘴分开

网友(点评):
靠弹簧来分开间距精度不好保证吧,最好分开和靠近都有限位,嘿嘿

网友(点评):
大侠,刚才说错了,这种结构分开依然可以限位,学习了

网友D:
我再提供一个思路,一根螺杆,穿五个块(吸嘴固定在小块上),左边俩左旋螺纹,右边俩右旋螺纹,中间固定不动其他四个向他看齐,然后固定在一个滑道上,螺杆的驱动可以用电机或摆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间距可变具体指什么

右边每个间距是18 左边每个是28,用5个真空吸嘴,从右边到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分流导向机构,再移动至下一工位。

不是做流水线形式,是单机 没有空间来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一套气缸,弹簧,把五个吸嘴串成一串,可自由滑动,相邻吸嘴间用弹簧间隔,装完后,调整弹簧压力,可以 ...

这个办法可以尝试下,我原先想按网状推拉门的结构来搞,但是感觉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再提供一个思路,一根螺杆,穿五个块(吸嘴固定在小块上),左边俩左旋螺纹,右边俩右旋螺纹,中间固定不 ...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固定最边上的吸嘴,剩下用4个气缸,算好气缸伸出和压缩的距离,保证每个间距。但是目前已经做好的结构来看,气缸固定有误差,导致每个吸嘴的间距有误差,不是每个吸嘴的间距一样。

网友(点评):
这也不是不可以,但需要死挡铁来限位,这样才能精确,但缺点是每增加一个气缸,就要增加一套气动控制器件,这样成本高,结构复杂,不如弹簧机构好

网友E:
给个你看看,这有好多机就是如此。当然细节上有区别。

网友(点评):
这样间距不可控,有相邻的两块卡住分不开的隐患,虽然几率比较小,但有这种隐患不是很稳定。再一个两侧弹簧是干什么?缓冲?好像弹簧不具备精确定位能力吧,

网友(点评):
这精度高得很,两个怎么会卡住 上百台机在用着,没见卡,画得不够细, 看来你看不明白。弹簧是起缓冲。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好,分开闭合都有限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固定最边上的吸嘴,剩下用4个气缸,算好气缸伸出和压缩的距离,保证每个间距。但是目前 ...

弹簧机构你做过吗?我感觉间距很难靠弹簧的弹力做到一样大小?请大侠再详细指导下,谢谢啦

网友(点评):
是的,只靠弹簧调整是不行的。其实你最车设想的流云杆机构是比较可行的。唯一的缺点是经度问题。因此,在保证精度的同时做到距离变化,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凸轮机构。特别是间歇凸轮机构。

网友(点评):
在考虑生产线的设计问题,呵呵,晚些时候给你个思路。

网友:
全是高人啊

网友:
这个是我给你的原理图。(纯原理)
通过摆杆(斜虚线)的摆动,在满足间距变化。摆杆上各销轴固定点间距为28。摆杆同吸嘴所在杆形成第二张图连接方式。即,销轴只能在吸嘴杆内上下自由滑动,但是左右运动时则会带动吸嘴杆横向移动。
以上,当达到图示位置时,吸嘴杆之间距离为18。摆杆水平时28。

两个极限位置可以通过预加工定位机架来确定精确位置。其最终误差可以保证到1-2道之间。

楼主看看有实现可能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固定最边上的吸嘴,剩下用4个气缸,算好气缸伸出和压缩的距离,保证每个间距。但是目前 ...

楼主你这是典型的搭积木做法啊,气缸定位精度低而且这么多气缸成本多高,你的间距精度要求多少?其实方法有很多种:定位块加弹簧(7楼的)、螺杆配左右旋螺母(我说的和13楼的类似)、还有你说的平行连杆、还有一位社友说的导槽、这两页已经提供了不少思路了,主要看你定位精度要求、安装空间大小。不管哪种最好都要有个可调死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是典型的搭积木做法啊,气缸定位精度低而且这么多气缸成本多高,你的间距精度要求多少?其实方法 ...

精度不是很高,+-0.25个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不是很高,+-0.25个毫米

精度要求不高。个人倾向于平行连杆和螺杆螺母,因为其定位稳定、可控,加工制造方便。
另外,如果用平行连杆的话,连杆上销孔最好几个叠一起一次加工出来,精度高,至于18、28两种间距尺寸要靠死限位调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做4个斜度拨爪,从后面插入拨到指定位置。当拨爪回位,吸盘在弹簧的作用下回到原点

网友F:
不知这方案如何:用双气缸,五个工件中间用限位块和弹簧。不过两边同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这方案如何:用双气缸,五个工件中间用限位块和弹簧。不过两边同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谢谢  我再思考下

楼主(2013-05-21):
引用 网友E:
给个你看看,这有好多机就是如此。当然细节上有区别。

中间粉红色相连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你看看,这有好多机就是如此。当然细节上有区别。

是限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个你看看,这有好多机就是如此。当然细节上有区别。

感觉弹簧那里可以加个缓冲器

网友(2013-11-14):
这个机构好做的很    你注意看看那些伸缩门结构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2016-06-06):
这个行程放大的典型机构,我以前有设计过

网友:
我现在正在四杆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