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皮带型号

楼主(2013-04-19):
要知道皮带的型号,要测量什么数据,或者谁有清洁机使用的皮带型号提供 file:///C:/Program%20Files/263%20Enterprise%20Messenger/chenmin@szsapo.com/history/user/image/7d72ff38-ed31-488c-a001-0ae382a6d948.JPG 这类型的皮带

网友A:
这个有标准,直接查就是

楼主:
怎么查,就是没有看到型号,所以都没看到有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标准,直接查就是

怎么查,就是没有看到型号,所以都没看到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查,就是没有看到型号,所以都没看到有什么型号的。

好吧,那就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就拆开看看吧

拆开也没有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