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怎么才能效率?求更好的工艺

楼主(2013-04-19):
有批活儿,每个月差不多有两千多根。

一根外园18的棒料,1米长。在一头车M18的螺纹,150MM长。

我在普车上的工艺是:外园刀倒角车外园17.8长150。然后用板牙套下。
数控上的工艺:打中心孔,顶尖顶上去,螺纹刀车外圆倒角车螺纹。

该螺纹要求不高,拧的进就行。
求更好的工艺。

网友A:
分度头安装在铣床上(安装在工作台边沿,好过圆钢),三爪夹住圆棒,铣头扳角度,装个中心钻,打中心孔,普车顶车螺纹,不需要车外圆,直接车牙,一刀过。一个班最起码150件不忽悠。

网友(点评):
没看懂,又是铣又是车,到底是铣床还是车床?

网友:
用电动套丝机试试呢

网友:
搓吧,造价不高

网友:
拉丝机 ,直接拉成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度头安装在铣床上(安装在工作台边沿,好过圆钢),三爪夹住圆棒,铣头扳角度,装个中心钻,打中心孔,普 ...

请大侠详细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大侠详细讲讲

用铣床打中心孔,普车顶车牙就好了。

楼主:
没有更快的方法吗

网友C:
搓丝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搓丝很快了

但是一台搓丝机两万多啊。还不知道有没有的长期做。

网友(点评):
你不能外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