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W的感应电机,轴上加同步轮,就有噪声,去掉就没有。求助

楼主(2013-04-19):
90W的感应电机,轴上加同步轮,就有噪声,去掉就没有(同步轮用顶丝固定的),是什么问题?
新的松下电机,两台同时买的,空转时声音明显不同,正常吗?会不会是假的?

网友:
你先确定是电机响?还是同步轮响?

网友:
同步轮的长径比为几何?

网友(点评):
请教何为同步轮长径比?

网友A:
同样的外径,同步轮有长度不同的品种。长度短的,平衡基准面只需要一个够了。长度达到一定程度,可能需要两个。
如果是同步轮平衡(动平衡)有问题,就测试一下,修复后可能会降低噪声。另外再检查装配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以前没碰到过这个问题,你说的长度应该是指厚度吧?周一回公司测算好数据后再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外径,同步轮有长度不同的品种。长度短的,平衡基准面只需要一个够了。长度达到一定程度,可能需要两 ...

同步轮厚度15mm,小轮是铝合金的,L型18尺,外径54mm,长径比3.6,;大轮是45号钢的,L型25齿,外径75mm,长径比为5;请大侠详解同步轮的平衡基准面

网友:
这两个轮盘都可以在一个平衡面里面作平衡修正。相对比较简单。找一台简单的平衡机作测试即可。我相信有许多厂家作平衡测试。如果自己愿意,也可以做。将齿轮轴两端用轴承支持,轻轻转动齿轮,如果停转后,有固定角度,那说明这个角度为偏重的角度。可以在它对面的圆周上加橡皮泥(要记录称重),反复试转,直到该齿轮停转的角度为随机(不会反复在一个地方)为止,然后在粘橡皮泥的反向去除等重量的齿轮材料,就可以了。一般如果不熟悉,可以找别的厂家处理。

网友A:
请参考叶轮平衡试验方法
1. 将平行架用水平尺交叉测定,气泡均在要求范围内。
2. 将平衡测试轴套在叶轮轮毂中,轻轻放置在平衡架两个刀轨上。
3. 轻轻转动导热油泵叶轮,在叶轮静止时,标注最重叶片的位置,用铅皮固定在较轻叶片的外沿处,再测试,更换铅皮或加重,反复测试达到平衡为止,把最重的铅皮取下,在天平上称出铅皮的质量,在规定范围内即可。否则,进行三个叶片打磨,进行减法测试,直G=3.056*106*W/D*N到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叶轮平衡试验方法
1. 将平行架用水平尺交叉测定,气泡均在要求范围内。
2. 将平衡测试轴套在叶轮轮 ...

谢谢你的方法,我的同步轮是直接用顶丝固定在马达上的,是比较常规的用法,300rpm的转速,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当然以前也没有用过这么大的轮;针对你说的方法,我尽量去做个测试,但也不排除因为可操作性差儿放弃测试

网友:
不客气。另外,在装配时,注意马达轴与齿轮的同心度。偏心也会引起振动和噪声。

网友(点评):
同心度不会很好,这可能是噪声的根源,下午用一模一样的两个同步轮试转,45号钢的噪声明显比铝合金的大很多,打算换铝合金的轮了

楼主:
昨天把电机头朝下抱起来,原本不大的声音一下子变大了许多,基本肯定减速机是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