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铝件没有许用应力?请教

楼主(2013-04-19):
?为什么铝件没有许用应力,只有抗拉强度、?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或许你还没搞明白许用应力和抗拉强度的概念。
许用应力是指允许零件或构件承受的最大应力值,抗拉强度是指金属在静拉伸条件下的最大承载能力。
对于塑性材料(大多数结构钢和铝合金)而言,屈服极限除以安全系数后即为许用应力;对于脆性材料(铸铁和高强钢),强度极限除以安全系数后即为许用应力。

希望说的够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你还没搞明白许用应力和抗拉强度的概念。
许用应力是指允许零件或构件承受的最大应力值,抗拉强度是指 ...

明白了,帅哥。那我这个安全系数怎么确定啊

网友:
这些名词都好亲切,看来书本上的知识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帅哥。那我这个安全系数怎么确定啊

手册能查到,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应力要求,对应不同的安全系数

网友:
看明白了

网友B:
许用应力是材料强度极限除以安全系数后得到的应力值,设计的时候不允许超过这个值。

但是它不是一个恒定的值,同样的材料可能有多个许用应力,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载荷状况、不同的构件、不同的重要性,所采用的安全系数都不一定是相同的,所以得到的需用应力也是不同的。

我一般不用需用应力这个东西了,混杂的概念太多容易用混,我喜欢直接用载荷应力乘以安全系数,用计算的结果和材料的强度进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用应力是材料强度极限除以安全系数后得到的应力值,设计的时候不允许超过这个值。

但是它不是一个恒定 ...

这个安全系数怎么选啊,大神

网友(2013-07-14):
2#8#正解,设计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