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神马情况嘛!!!!!看傻眼了!!!

楼主(2013-04-19):
。。。。。。。。。。。刚刚电脑被突然断电,重新启动之后就变成这样子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没遇到过,求高手解释!!!!!!所以SW格式的文件都是这样子的   打不开了。。。。悲催了。。。

楼主:
再发一张

网友:
看文件名是SW格式的,估计数据没有保存上导致文件损坏,找找备份吧,如果还不行,那是够悲催的!

网友:
啊哦~你摊上事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不知道后来怎么弄好了,楼主慢慢捣鼓吧

网友A:
sw有自动回复功能,重启软件会提醒你是否恢复
再不行找你安装目录下的临时文件,如我上传图片位置,找到临时文件,打开再保存。
前提是临时文件和你最终保存的不要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有自动回复功能,重启软件会提醒你是否恢复
再不行找你安装目录下的临时文件,如我上传图片位置,找到临 ...

谢谢。。。。。。不过今天早上重启电脑。。。它自己有好了  不知道这是是意思。。。昨天吓死我了,要是SW软件不能用,就只能重装了。。。。

网友(点评):
呵呵,有时候是这样。也不知道是sw的问题还是系统中毒了,我的sw文档文件图标有时会变成各种各样,但是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看来我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不过献丑了啊    这么心急的就把问题传上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今天早上重启电脑。。。它自己有好了  不知道这是是意思。。。昨天吓死我了,要是SW ...

是啊     咱有不是那种软件人才是吧。。。。不过还好啊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要不然就大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