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这些尺寸隐藏

楼主(2013-04-19):
,加工时找不到面老烦人请高手帮忙

网友A:
PRO/E上列菜单有5个选项  点击后就可以去除参考点 参考轴 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上列菜单有5个选项  点击后就可以去除参考点 参考轴 这些

以前是看到过,我这是用照片造型的,造好后看不到了,保存后就一直这样了,老找不到那个状态下,

网友B:
视图--显示设置-基准显示-3d注释

网友:
楼上解答非常正确

网友:
路过了,学习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图--显示设置-基准显示-3d注释

谢谢,正解

楼主:
这个产品加工时有两个面,用UG怎么加工呢,我用它加工时怎么没有我想象的,我想加工那个圆的表面可生成的却是这样的,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这是我公司的产品,成品,铸件,在卧加上加工,手动编程还是挺简单的,可在UG上加工就觉得有点难,一些复杂的零件用它加工时可以生成程序员,而这个我却不能,我想有可能跟这个是铸件有点关系,那些复杂的零件,率可建立毛坯或素材(自动块),这个产品是铸件,如果我想加工那个圆的表面可能是没有毛坯的缘故吧就是不能生成程序,这个产品要铣的面,镗的孔,铣槽等很多,是不是每个都要指定毛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