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径60的圆,内接矩形的长为宽的2倍,如何画?

楼主(2013-04-19):
如何用约束画啊?

网友:
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A:
用proe的关系式来保证,各尺寸的数学关系。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绘制一条直径,然后在一个端点绘制R=计算出来宽的长度的圆,行了。就是不是很准确

网友:
先画四边形再外接圆再缩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roe的关系式来保证,各尺寸的数学关系。

我用关系式保证,但是直径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