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roe往CAD中导图的问题

楼主(2013-04-19):
将proe工程图导入CAD时的剖面现在CAD 中应该怎么改,proe中做好的工程图的剖面线在CAD中没法改啊,求大师执教

网友:
双击就可以了。。。。。。。。。

网友:
在转的时候好像有个选项,你仔细看看,如楼上所说,双击就成!

网友:
不行的话 分解了或删了,在Cad中重新打剖面线

网友:
可以改的。和CAD的剖面线修改方式一样。

楼主:
不行啊,导入CAD以后选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