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扁形棒棒糖成形机结构图参考啊

楼主(2013-04-19):
刚学设计,没有师傅带,到新公司,老板要小弟做个棒棒糖成形机方案图,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求有做个这种设备的大侠吗?指导下

网友:
楼主可以从网上多搜集一些资料,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机构或者思路,先把设备的工艺方案制定好,然后一步步的考虑结构设计,控制系统等等。

网友(点评):
对,要知道如何生产,参考其它设备,最好去看下设备,再结合自己的参数目标要求,做更改

楼主:
生产是知道了的,先放一个糖丕,(糖丕是由人工卷成的,以后也要帮他设计这部分的机器)然后成形一次,不能成形到位,然后插入棒,再成形一次到位的。就两个工位。但糖有点硬,棒插不进去,客户也有这样的设备,只不过,不良品比较多,主要是棒插得不好,或者插不进去。还有客户要求生产速度比较高,我之前做过一个方案,就是一个圆盘,每次旋转30度,然后各工位动作,动作完再旋转30度,重复,但是这样的话比客户现在的机器效率低,客户现在的机器时不需要停止动作的。而是连续生产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分两个糖坯,棒子放在中间在挤压成型。

网友:
这个也有机械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生产是知道了的,先放一个糖丕,(糖丕是由人工卷成的,以后也要帮他设计这部分的机器)然后成形一次,不能 ...

不是两个,是一个,客户那里有机器。但做得不好,不良品多。棒老是插弯,或者插偏

楼主:
没有高手做过这种机器吗?